液压系统过滤器及其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9-11-25):
液压油过滤器,按其过滤精度(即滤去杂质的颗粒大小)的不同,分有粗过滤器、普通过滤器、精密过滤器和特精过滤器四种,它们分别能滤去大于100μm、10~100μm、5~10μm和1~5μm大小的杂质。

注意事项:

选用滤油器时,要考虑下列几点,

(1)过滤精度应满足预定要求;

(2)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足够的通流能力;

(3)滤心具有足够的强度,不因液压的作用而损坏;

(4)滤心抗腐蚀性能好,能在规定的温度下持久地工作;

(5)滤心清洗或更换简便。

因此,滤油器应根据液压系统的技术要求,按过滤精度、通流能力、工作压力、油液粘度、工作温度等条件选定其型号。

安装滤油器在液压系统中的安装位置通常有以下几种,

(1)要装在泵的吸油口处:

泵的吸油路上一般都安装有表面型滤油器,目的是滤去较大的杂质微粒以保护液压泵,此外滤油器的过滤能力应为泵流量的两倍以上,压力损失小于0.02MPa;

(2)安装在泵的出口油路上:

此处安装滤油器的目的是用来滤除可能侵入阀类等元件的污染物。其过滤精度应为10~15μm,且能承受油路上的工作压力和冲击压力,压力降应小于0.35MPa。同时应安装安全阀以防滤油器堵塞;

(3)安装在系统的回油路上:

这种安装起间接过滤作用。一般与过滤器并连安装一背压阀,当过滤器堵塞达到一定压力值时,背压阀打开;

(4)安装在系统分支油路上;

(5)单独过滤系统:

大型液压系统可专设一液压泵和滤油器组成独立过滤回路。

液压系统中除了整个系统所需的滤油器外,还常常在一些重要液压元件(如伺服阀、精密节流阀等)的前面单独安装一个专用的精滤油器来确保它们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