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profinet传输整数或浮点数

楼主(2019-11-25):
求助: 用profinet和S7 1200通信,机械臂对应输入输出的时候不能编组,那么我要怎么样把PLC的整数传到机械臂这边呢?如果在PLC中把整数转换为16位的bool量,对应到机械臂之后,机械臂那边编程用什么办法可以把16位布尔转为整数呢?感谢支持!!!

网友A:
配置库卡信号和profinet对应信号,此时库卡程序只需要判断G1=1/2/3/4/5等等就可以了

网友B:
16位BOOL量转换为整数最大数就是2的15次方。

网友A:
workvisual里没法进行分组的话,可以用示教器后台Config里定义全局变量:signal  G1=$IN[1] to $IN[16]      此时G1=1=$IN[1]=2º,G1=2=$IN[2]=2¹,

G1=3=$IN[2]+$IN[1].        $IN[1]=2º,   $IN[2]=2¹ , $IN[3]=2的三次方,$IN[4]=2的四次方以此类推。很具需求对应分配新号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配置库卡信号和profinet对应信号,此时库卡程序只需要判断G1=1/2/3/4/5。。。。。。。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得搞清楚你的整形数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如果是有符号的必须要32 bit,.对于浮点数也是32位,机器人端用SIGNAL 指令,然后自己转换出来,最后注意高低字节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搞清楚你的整形数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如果是有符号...

有可能出现高地址低字节的情况,用一个交换指令先进行处理

网友D(2022-06-26):
有可能出现高地址低字节的情况,用一个交换指令先进行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workvisual里没法进行分组的话,可以用示教器后台Config里定义全局变量:signal  G1=$IN[1] to $IN[16]      此时G1=1=$IN[1]=2º,G1=2=$I...



signal  G1 $IN[1] to $IN[16]。。。。。G1后不能加等号,加了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