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107cv人机下载东西出现NoResponseFORHMI

楼主(2019-11-26):
求大神帮忙看看在,怎么能解决一下!! DOP-B07S411下载就没有问题,换成这DOP-107cv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看下触摸屏USB设置是什么,这是没通讯上。

网友B(2020-09-03):
按住触摸屏 左上角按键。USB模式设置成CDC就OK了

网友C(2022-04-28):
会不会是 软件不对应 107是新版软件

上传密码错误 HMI终止传输

速捷工控 助您快速解决设备问题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屏幕型号变了参数模式改了?或者你新建一个程序看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E(2023-05-19):
 我的DOP-B07S411出现这个问题。又不能设置CDC模式 ,没有CDC这个模式选择。我郁闷啊

网友F(2023-08-06):
更新固件!

网友G(2023-09-25):
这个可能性很多。USB模式要选择,软件版本要对,USB线要没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