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送料机的安装与调试方法

楼主(2019-11-26):
数控送料机可搭配各种类型、品牌、吨位的冲床使用,即可配合传统大飞轮普通冲床、又可搭配气动精密冲床以及各种进口品牌冲床使用。

数控送料机虽可配合的冲床有很多种,但其安装与调试方法基本都是相同的,主要分为5大步骤:

1、将数控送料机的安装板固定在冲床下台面的侧边上。注意将数控送料机的安装板对准台面的T型槽中间位置,依照安装板上的孔位在台盘侧边位置钻4M16的牙孔,然后固定好。

2、用叉车或行车将数控送料机机头升起,使其对准固定在台盘上安装板的键槽内,并用配套的螺栓将机头固定好。

3、固定伺服送料机的滑板通常都有100mm左右的调整量可供调整,当冲床安装好模具后,可将滑板上的两个螺栓松开,调整固定于安装板上的螺栓,根据模具的高度调整好数控送料机的送料高度,然后将螺栓紧固即可。

4、设定好数控送料机的放松。若安装的送料机为气动送料机,则需在冲床的凸轮组上接好放松信号线,并在冲床行程接近180度时,调整使数控送料机处于放松状态。若安装的为机械式数控送料机,则要在冲床滑块上的对应位置安装好放松打杆。(特别说明:如冲压冲压材料较薄且托料板至下模之间若有一段距离,则必须加装导料板,避免送料机送料时出现偏斜现象)

5、接好与冲床凸轮相连的送料信号线,并设定好冲床滑块在270度时送料机开始送料,若冲床没有凸轮组,则需另行加装微动开关或接近开关来实现送料机的自动送料与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