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编写动态图的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9-11-26):
本人入手自动化不久,发现有些大神编写的触摸屏程序可以根据机子状态呈现实时动态图,我看了我(中达优控、台达DOP)的软件图像库,没有找到动态图,是要自己设计么,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2步。

1是找几个能产生偏移的图片。

2是把这几个图片关联不同的字或位,这样通过不同的字位显示不通图片。

或者直接找GIF图片,看触摸屏支持不。

网友B:
中达优控一体机吧,用可见/隐藏来做吧。

网友C:
如果采用动态的图库,必须是3D的图库,且不同的状态,然后利用触摸屏的脚步进行循环两个状态,具体操作的步骤请看MCGS官网的中级教程动画这个课程

网友D:
网上找个动图,另外看看你的触摸屏格式,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多状态图像标签,关联字,字是多少,显示对应的图片

网友F:
官网上没有的话只能自己做了 再添加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分享

网友G:
动态的是要自己制作的,比如用显隐,频率跳变等等自己做,一开始做比较慢,后面直接存图库直接用

网友H:
动态图库可以网上找找有没有人分享的

网友I:
1574928177(1).jpg中达优控有啊,其他没有的,可以做成向量图库

网友J(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