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现场调试读不到输入信号

楼主(2019-11-26):
西门子300现场调试读不到输入信号'可以看见信号灯微微微闪了一下。一个瞬发开关量信号,接入的是一个计数器的触发,检测点距离PLC大概25米左右,问一下什么原因和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查看程序是否收到信号?如果没有的话,估计是外部问题!当然确认PLC是在RUN状态下。

1、检查信号输入点是否完好,不放换个输入点测试。

2、检查开关信号接线是否正确,接线是否干扰或断线?

3、计数器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是不是太快了 用普通计数器采集不到

网友C:
检查接线,测量终端电压,看看压降多少,不行更换大容量电源

网友D:
先不管外围线路,直接搭线测试一下你这个输入点,看看程序是否如你想要的。如果是,那么外围线路到输入点这段有问题,如果不是,那么PLC这一侧有问题,查看地址对应是否正确,输入点是否组成回路等。

网友E:
首先一级级排查,首先看看输入是不是OK,直接把输入信号接入(线不要太长,排除外接干扰),如果输入OK,接下来就是现场输入信号问题,这种问题一级级查下去

网友F:
计数器触 发了吗,能看到闪一般是可以触发的,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G:
输入信号没有被可靠识别到吧?如果25米线太细或者接触不良,都导致输入信号电平不足,可能信号不被识别;或者你那个“瞬发”信号脉宽太窄了,需要用PLC保持软件step7或博图对输入信号通道的滤波时间常数设置更小些,以便及时响应信号的输入

网友H:
既然是瞬发信号,你有没有试过程序里在I点后面用上升沿(P)后加ADD块加1到你想要计数的地址?

网友I:
  1. 确认接线是否正确,有无虚接情况

  2. 量电压是否正常,有无对地情况,将电压拉低

  3. 如果确认上述都正常,有可能是高速脉冲,看看你的模块是否支持高速IO输入。

网友A(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