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第三方软件与GE的主流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9-11-26):
没有使用过GE的PLC,目前在做相关的产品,想请教一下各位,关于GE的PLC中,有SRTP和EGD协议,这两种协议是否是以太网协议,协议是否为开放规约?是否需要加装其他网卡,如西门子的CP1623之类的硬件?还有GE的PLC都支持哪些与第三方软件或上位机的通讯协议。谢谢大家。

楼主:
希望别沉,希望大神给我回复,谢谢各位了,新人,没有积分,万分感激。

楼主:
感谢各位进来看这个帖子,谢谢。

网友A:
看看能不能通过OPC,走标准的MODBUS协议试试看看,只能多试试,这种问题如果没有先例就只能每种方法都试试看看

楼主:
是用KPEWARE作OPC server吗?还是GE本身有支持做OPC server的软件?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也是类似的协议<此处内容被屏蔽>,所以用kepware就不能算作方案了。谢谢您。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通过OPC,走标准的MODBUS协议试试看看...

网友B(2020-05-13):
Modbus TCP、Ethernet IP、ProfiNET、DNP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 TCP、Ethernet IP、Prof...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Modbus T...

还想咨询一下,通过profinet协议是以太网协议,还是profinet I/O?如果是以太网协议,那PLC型号该怎样选择,S7-300可以用S300来表示,那GE这种该如何表示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