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型号变频器维修在日常工作中比较常见的故障

楼主(2019-11-26):
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维修时比较常见的维修故障有以下几方面故障:
1)变频器过载故障,过载故障有分为电机过载和变频器过载。丹佛斯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9”报警警告故障代码表示是变频器过载,维修变频器过载主要原因是由加速时间短、电压低或直流自动化程度高引起的。变频器维修解决方法可通过增加加速时间、系统时间和升压来解决。当故障代码显示为“10”的时候表示是电机过载。电机过载原因主要是由于变频器功率低,不能驱动电机。此外,这可能是由于电机所携带的设备的机械润滑性能。
2)发生过压和欠压故障。在丹佛斯变频器维修中过压的故障代码为“7”、欠压的故障代码为“8”。引发这两种变频器维修故障的主要原因是接收外部电源故障,或者是变频器检测电路的损坏引起,但后一者的故障原因是少数情况。http://www.cncswx.com
3)丹佛斯变频器发出13故障代码报警表示变频器过电流。引起变频器过电流故障的原因可能是变频器本身或外部电气设备引起,或者是因为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合理以及硬件缺陷导致过电流故障,在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时必须使用钳形功率计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并观察电流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则表示变频器的内部装置有故障,如果是由外部电气设备原因引起的,变频器电机的负载在短时间内变化波动很大,造成巨大的冲击和过电流情况。供电电缆线路或每个相对接地处的绝缘损坏都可能导致电流切断引起的过电流。
外围电路损坏故障。变频器内部转换器的失效不一定是由其变频器自身原因引起的,有可能是因为外围电路的故障引起的,导致转换器的失效。通常,外围电路故障主要原因是交流接触器和继电器故障,因此在变频器维修时,需要检查外围电路,需要仔细检查励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