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EPLC与MCGS通讯连接不上,求指导

楼主(2019-11-26):
在PC上用MCGS软件采集三菱Q03UDE的数据,但是第一关通讯死活连接不上,IP都设置过了,客服电话也打过。求个大神指导,刚接触组态,求指导!

网友A:
IP设置1.jpg假设IP和端口号这样设置,还有一个重要设置在MCGS屏幕上,启动屏幕的时候连续点击屏幕,进入系统设置,找到IP地址设置,要设置成192.168.0.190,于PLC同一网段,不同IP,然后填写本地端口的时候,直接填进去就行了。你可以试试。我今天搞的FX5U和MCGS通讯的,相差不大,PLC参数更改后,一定要断电重启的。

楼主:
有大神答疑解惑一下吗?

网友B:
能PING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PING通吗?

怎么PING?

楼主:
刚才PING过了,可以PING的通。

网友C:
有没有看通讯状态报啥,根据通讯状态字进行查找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能PING通吗? 内容的...

先学习下基本的网络知识去

网友E:
那就是你的设置问题,楼主触摸屏和PLC设置在同一个网段,但是不能完全一样,例如

192.168.1.2

192.168.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看通讯状态报啥,根据通讯状态字进行查找故障

通讯状态一直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你的设置问题,楼主触摸屏和PLC设置在同一个网段...

PLC设置的是192.168.1.9   电脑上设置的是192.168.1.21

网友F:
网线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线是如何连接的?

网线是电脑跟CPU直连的

楼主:
电脑上GX works2用网线直连PLC,可以上传下载PLC的程序,

网友G:
PLC端为什么不设置子网掩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网线是如何连接...

网线和PLC链接证明PLC设置没有问题。

楼主的不是设置问题,楼主触摸屏设置上选对了通讯协议吗

网友H:
你的是PLC设置问题,在以太网端口里,将TCP协议的打开方式设置为MC协议,并且本地端口号要和屏设置一样,建议设置为1025.

网友I: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J(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