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打开程序出现注释乱码,求大神

楼主(2019-11-26):
smart200在win10笔记本打开程序,程序的注释有乱码出现,以前是正常的,卸载重装软件还是这样,求大神伸出援助之手,甚表感谢!

网友A:
你这个附件就是个截图啊。乱码的截图。

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是不是输入法之类问题引起的。

网友B: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操作系统的“区域和语言”设置。关键点是 “非 Unicode 程序的语言”选项,选择成 “中文(简体,中国)”。然后重启电脑后再试试看。一般是操作系统字库问题。

网友C:
楼上正解

一般说都是文字语言字体 设置不当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