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7-200smart供电问题

楼主(2019-11-26):
一插上电源就冒烟了打开一看是一个电源块击穿了,型号是MPS1239 网上各种查没有卖的?所以想请个位大神研究研究怎么弄?哪里有卖IMG_20191126_185016.jpg的?或者用什么替代?

网友A:
如果击穿了,说明别的回路也还有问题,建议找厂家维修,以免造成更大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新品,可以留下证据联系厂家处理。这种概率不大,是不是产品储存环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