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宏指令生成随机数字和字母组合

楼主(2019-11-26):
我知道怎么生成随机数,但转换成ASCII 码后就有不是数字和字母的,我又用笨办法只取了26个字母大小写对应的十进制数,不完美的是我生成的一个字母就占用了一个字,我又没找到存高位和低位的方法……应该有高明的方法能自动生成数字和字母的方法,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在生成你要的密文前,写段算法过滤下,把生成的不符合你要的过滤掉,这个算法也很简单,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比较,全符合的留下。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在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就用这样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D:
自己编一个就好了

PLC加块模拟量输入 电压型的,输入绝缘线引到别的设备上,哪里干扰大,引到哪里,多绕几圈,

然后写个公式对这个输入进行计算,把干扰放大,想要随机数字、字母那不是随自己定吗?

楼主:
你这是啥呀,大神不用那么麻烦,我们这个有专用指令可以生成随机数的!

引用 网友D:
自己编一个就好了PLC加块模拟量输入 电压型的,输入绝...

网友E:
你好多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啥呀,大神不用那么麻烦,我们这个有专用指令可以生...

别叫我大神,我才刚毕业2年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学习不学习

网友G(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H: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I(2021-01-26):
谢谢分享,下载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J(2021-02-26):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不忘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