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这个指令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26):
(图片)

网友A:
&表示十进制数,#表示16进制数

网友B:
这个是传送指令。把#1110这个值传送给4CH

网友C:
整段代码的意思就是把十六进制常数#1110移动到编号为4的通道中,通道一般是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传送指令。把#1110这个值传送给4CH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段代码的意思就是把十六进制常数#1110移动到编号为...

明白了 谢谢

网友D(2020-01-04):
下面的4就一个常数吗?为什么就是认为是4CH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4就一个常数吗?为什么就是认为是4CH

前面没带符号的是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