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滚筒输送线PLC程序编写-周转箱同电滚筒同步输送逻辑。

楼主(2019-11-27):
项目介绍:输送线为电滚筒输送线,没一个电滚筒上安装有光电开关,每段输送线长度大约1米,周转箱长度600mm,每段输送线上只能有一个周转箱或者没有周转箱。

当有周转箱进入F1光电处的输送线,一直向运行方向运行,当F2处无周转箱时,周转箱进入,有周转箱时,不进入F2处,依此类推;

变量类型:光电为输入变量bool,滚筒为输出变量bool,扫码器为profinet通讯,可直接读取码的多个byte

PLC程序思路

     首先建立一个DB存储区,建立一个数据Struct类型, roller1、roller2、roller3、roller4(包含:一个码存储区array of byte(0-15),一个分拣指令byte),扫码完成后PLC将码传给WCS做决策,同时将将码写入roller1的array of byte(0-15)中,没有周转箱进入时,将0写入到码区,随着输送线的运行将码往下传递roller1->roller2->roller3->roller4,在传到roller4之前PLC会接收到WCS下发的(物料码+分拣指令),PLC对比物料码相同,并将分拣指令写入byte中。传到roller4后,周转箱进入分拣机时,按照roller4的分拣指令执行分拣动作。如下表所示

问题:

1、扫码完成时,可以将扫到的码或者Noread写入码的存储区,如果进入扫码F1滚筒线时,输送线上没有周转箱,应该怎么触发写入0的指令?

请各位指导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实际项目建议上工控的速派。解决问题更专业。

网友B:
这需要每一段产品线都带一个任务号或者说分拣动作标志了,这个应该不难实现:产品出去时上一段传给下一段,复位本段。我就是好奇那个斜轮分拣机这么短可以装向成功么?

网友C:
直接用MOV传送指令去实现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每一段产品线都带一个任务号或者说分拣动作标志了,...

我想在没有箱子的时候,将空码写入到码的的存储区,不过没太想明白写入空码的触发条件。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MOV传送指令去实现不就可以了吗?

我想在没有箱子的时候,将空码写入到码的的存储区,不过没太想明白写入空码的触发条件。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