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ove不行通讯

楼主(2019-11-27):
这是因为软件服务没有启动,被电脑管家,或者是360禁言才导致这个问题

只要恢复就可以

NETSCCZess Service 这个服务一定要启动 还有sesu

设置启动后电脑重新启动,桌面就会有一个小图标在右下角

只要启动就可以愉快玩转somove软件,与施耐德变频器,伺服

网友A(2021-04-26):
积分不够不能下载 痛苦回复赚积分

网友B(2021-06-23):
somove和变频器atv610通讯如何连接

网友C:
somove和变频器atv610不能连接,施耐德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认真回复是对作者的劳动成果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网友F(2022-03-14):
请问:

360怎么设置恢复该项相关启动服务项,找了开机启动相关没有找到楼主说的名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