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跳闸?电工也会犯的错,了解一下

楼主(2019-11-27):
最近好像经常听到使用电热水器,漏电出现伤人事件,而对于这种新闻,很多人就会选择洗澡时拔下电热水器插头,一次来避免触电的危险。这好像的确是个好办法,不过,一旦电热水器本身的电路或者电器有问题,那么在插拔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危险动作。

家电插头,一般有两眼插和三眼插这两种,既然两眼插就可以正常的使用电器,那为什么会有三眼插呢?家用220伏的单相电,分为火线和零线,提供电器一个回路,电器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三眼插呢?三眼插座,是以左零右火上接地的方式来接线的,一些电器的开关,就会根据这个原则,开关设置在火线上,这样,当电器的开关关闭,后端就不再带点,这样对于电器的使用,更加安全。

那么三眼插的上接地,是干嘛用的呢?我们会发现,一般适用三眼插,大多是在功率较大的电器上会看到,这时电器的外壳,都会通过导线,连接到插头的接地线,在发生漏电或者带有感应电的情况下,当人接触到电器外壳,因为电阻大于接地线,这样就可以避免触电的危险。

反之,如果没有接地线,或接地电阻很大,那么一旦电器外壳带电,那么危险性就大大增加。

虽然现在家庭装修,配电箱中肯定会配备漏电保护器,但是并不能说接地线就不重要了,一旦保护器装置出现问题,那么危险依然存在。

当我们片面关注横平竖直的时候,其实应该更加关注接线的正确性,虽然线路并不复杂,但是接错的情况还是经常碰到,所以有几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1、配电箱中的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双进双出的开关,没有标注的,按照左火右零,火线必须进通断开关,配备漏保的总开关必须双进双出。

2、带漏电保护器的分路中,火零线不能与其他分路的线混接。

3、电灯的开关必须火线进,保证关闭的情况下,灯具不带电。

4、插座必须左零右火,三眼插的最上为接地线。

5、每个月对于漏电保护器,进行一次漏电保护的有效性测试,按测试按钮即可。

有人说了,我又不懂电路,我怎么去检查啊,很简单,家装线路中,一般会用到四种颜色,红色火线,蓝色零线,黄绿接地线,还有就是多控开关控制线。在对刚才接线需要的方面,只要看颜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