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工控机BIOS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9-11-27):
      工控机BIOS设置的项目众多,也比较复杂,并且非常重要,下面讲述一下工控机BIOS设置最优设置方式。进入BIOS设置界面非常简单,但是不同的BIOS有不同的进入方法,通常会在开机画面上有提示,具体有如下3种方法。

      (1)开机启动时按热键。几种常见的工控机BIOS设置程序的进入方式如下。

      ①AwardBIOS:按[Del]键或[Ctrl+Alt+Esc]组合键。

      ②AMIBIOS:按[Del]键或[Esc]键。

      ③PhoenixBIOS:按[F2]功能键或[Ctrl+Alt+S]组合键。

      (2)用系统提供的软件。

      (3)用一些可读写CMOS的应用软件。

      由于工控主板以及工控机BIOS更新设置程序速度极快,即使再详细的设置说明,也无法包括全部的BIOS设置项。但是,如果能掌握设置BIOS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就可以融会贯通,因为再新、再难的设置项也不能背离其基本方法和原则。

(BOIS分区界面)

      (1)由于是在DOS环境下设置CMOS,且尚未加载鼠标驱动程序,因此在设置时,只能用方向键“←↑→↓”移动亮棒来选择欲设定的项目,[Enter]键用来进入选项,[PageUp]及[Page

      Down]键用来修改参数内容,[Esc]键用来退出选项。

      (2)在工控机BIOS设置时,把光标移动到相应的设置项上之后,按下列热键,即可对相应设置项进行不同操作。

(BIOS分区界面)

      [Shift+F2]组合键:用以改变屏幕背景颜色。

      [F1]键:如果用户想知道关于每一个设置项的更详细的信息,可按[F1]功能键,此时即可出现一个新窗口显示说明信息。

      [F2]键:可显示目前设定项目的相关说明。

      [F5]键:可加载该画面原先所有项目的设定。

      [F6]键:载入BIOS内定值。

      [F7]键:载入SETUP设置值。

      [F10]键:保存设置并退出BIOS。

      这些热键信息在工控主机操作时,一般会在屏幕下方有所提示。

(BIOS操作界面)

      (3)子菜单说明:请注意设置菜单中各项内容,如果菜单命令左边有一个三角形的指示符号,表示若选择该项子菜单,将会有一个子菜单弹出。

      (4)辅助说明:在SETUP主画面中,随着选项的移动,右面会显示相应选项的辅助说明。

      (5)当系统出现兼容性问题或其他严重错误时,可使用[LoadBIOSDefaults]功能项,它可以使系统在最保守状态工作,便于检查出系统错误。

      (6)当BIOS设置很混乱或被破坏时,可使用[LoadOptimizedDefaults]功能项,此为BIOS出的设定值,它可以使系统以最佳模式工作。

      (7)当设置BIOS完毕,利用选项[Save&ExitSetup](保存设置退出)或[ExitWithout

      Saving](不保存设置退出),即可退出CMOS设置,工控电脑将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