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西门子smart与电脑网线通讯问题

楼主(2019-11-27):
问题是这样:新的刚拆封的PLC西门子smart-,笔记本电脑为win10系统(win7升级后的),我已经更改电脑的IP地址为192.168.1.10 .。。。为什么还是还是无法建立连接(有发送无接受,plc程序里找不到CPU)。请大侠告知详细的方法!

网友A:
1、更换网线试试看

2、在系统快更改PLC的IP下载进去试试看

网友B:
你首先能不能在电脑上对PLC进行PING一下,看看是否可以ping通,还有你是不是软件升级后更新了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能不能在电脑上对PLC进行PING一下,看看是否...

王老湿,更换了专用6类网线、更改PLC地址也不行;ping后显示无法访问主机,蒙了,难道要重新装软件。帮看看还有啥没注意的

楼主:
更换网线、关掉防火墙、ping也不行,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已经解决,使用WIN7电脑了,cpu固定IP.....2.1.后电脑固定IP...1.10后可以通讯可以PING了,只是不明白为啥不能同段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