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TH-FX以太网转换器连接GXWorks2说明

楼主(2019-11-27):
WinBest推出三菱PLC FX系列以太网转换器是一款经济型的以太网通讯转换器,通过它就可以直接升级为带有以太网口的PLC了省去了编程电缆,这样用以太网的方式,可以在办公室多台电脑实现PLC编程,上下载程序等。可以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 ,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威纶)通讯。

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 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的编程口供电将三菱FX系列PLC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特点:

该转换器插头采用斜插式,外形不仅美观,而且价格还很低廉,此款转换器分为三款:

基础款:1个MD8接入+1个以太网口                      含税¥265

实用款:1个MD8接入+1个MD8口输出+1个以太网口     含税¥365

高级款:1个MD8接入+1个MD8口输出+3个以太网口     含税¥465

A. 适用于 FX1N/1NCFX2N/2NCFX1S连接方式

连接方式适用于三菱全系列的 FX CPU,选择此方式主要针对于 FX1NFX2NFX1S 系列的 FX PLC 使用。本次以三菱PLC FX3U为例,通过通过ETH-FX以太网转换器实现与编程软件 GX Works2 以太网连接,说明使用步骤:

1.新建 FX3U/FX3UC 工程,双击导航栏中的连接目标:Connection

2. 出的选项板后,在计算机侧选择双击“Ethernet Board”选项,弹出点击;在可编程控制器侧双击“GOT”

3.  后的出的界面设置中,在 IP 地址中输入 ETH-FX IP 地址,在端口号中输入 ETH-FX 的端口号。最后点击确认

注:端口号这里可以选择5551”或“5014

4. 随后回到选项板页面中,点击通信测试,即可提示与 FX3UCPU 连接成功。

5.  然后即可在菜单栏中,选择在线进行PLC读取、写入或监控等操作。

B. 适用于 FX3U/3UC连接方式

该连接方式适用于FX3U/3UC本次以三菱PLC FX3U为例通过ETH-FX以太网转换器实现与编程软件 GX Works2 以太网连接,说明使用步骤:

1. 新建 FX3U/FX3UC 工程,双击导航栏中的连接目标:Connection

2. 出的选项板后,在计算机侧I/F选择双击Ethernet Board”选项,弹出界面点击“是”;在可编程控制器侧双击“Ethernet Module”;

3. 在弹出的IP地址中填入“192.168.1.10”,点击确定即可。

4. 可点击“通信测试”,提示成功与FX3U/FX3UC CPU连接。

5. 然后即可在菜单栏中,选择“在线”进行PLC读取、写入或监控等操作。

网友A:
不错,用以太网好很多,扩展通信也方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