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出图?2种方式,带你轻松玩转CAD!

楼主(2019-11-27):
CAD打印出图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模型空间出图,另一种布局空间出图,那么二者的优缺点各有哪些,哪种方式更适合你呢?

如下图所示,打开CAD后自动激活的是模型空间,大家平时就在模型空间内进行设计绘图。而模型选项卡旁边的“布局1”、“布局2”都是布局空间,也叫图纸空间。每个dwg文档只有一个模型空间,但布局空间可以有多个。

下面介绍下两种出图模式的优缺点:

1、模型空间出图

优点:

所有图纸都在一个画面中,查看较为直观。

相比布局空间出图,首次出图的设置较少,操作比较简单,易于理解。

缺点:

在张数较多、图幅不一的情况下,需要提前根据出图比例来调整图框大小,否则注释比例将与视图不匹配。

无法做到一次设置,多次出图,而且出图比例的修改会带来较大工作量。

打印时需要选用窗口,并且还需至模型空间去捕捉定位。

2、布局空间出图

该方法将绘图与出图进行了分割,绘图时只需要按照1:1的比例进行绘制,而出图时则在布局空间来设置出图比例、图框大小。

优点:

同一图纸出多种幅面,且确保字高一致,只需修改比例值。

若图纸中有某部件需要局部放大4倍,只需再创建1个视口,增加标注样式将标注测量比例缩小(比如原比例是1,只要改成1/4),并勾选仅应用到布局。

出图比例值很容易得到,试错成本低。

可以方便地进行批量打印。

反复出图时,操作较少,无需反复设置。打印时选用布局,无需任何的捕捉定位。

缺点:

在图纸较多的情况下,查阅不直观。

布局设置好后,模型空间的图纸一旦发生改变,布局里也会相应改变。

需要额外注意,布局空间里当前点选的是图纸还是模型,如果是模型,缩放也会影响布局的比例。

综上所述,小编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适当的出图模式。但如果出图较大的话,还是应当熟练运用布局空间出图,这样更能事半功倍!下面小编给大家演示如何创建一个布局。

浩辰CAD中的布局和Excel中的工作簿(sheet)类似,新建的方法有很多,为了加深对布局的理解,小编采用“布局向导”来创建新的布局,方法如下:

1、在传统界面下,选择下拉菜单:【插入】-【布局】-【创建布局向导】

2、在弹出的“创建布局”面板中,我们会先后为布局命名,选择打印机,选择图纸尺寸,和图纸方向。因为一个布局只能承载一张图纸,一个图框,所以应当提前选择好要打印的图纸尺寸。一个dwg文件中有几张图纸(图框),就应当新建几个布局。

3、接着插入标题栏。标题栏应当根据设计单位的要求,提前制作好,并复制到指定目录中,方便随时调用。

4、定义视口。视口比例就是出图比例,不过因为还是涉及到排版问题,操作过程中有可能缩放平移而破坏这个比例,所以暂且不用理会,之后在单独设置。

一幅图中几个视图就应当有几个视口如下图,一幅图中有两个视图,就应该新建两个视口,不过同样因为排版的问题,这里我们先选一个视口,或者暂不设置视口。

5、拾取位置指的就是视口在图框中的具体排版了。上面的图中有两个视口,应该左右排版,但是具体视口的大小位置可能需要多次反复调整。这里我们可以先大概拾取一个视口的大小与位置,后期可以进行调整。

以上设置如果有哪里不对的地方,后期可以通过右键该布局选项卡,选择【页面设置管理器】来进行修改。

CAD模型空间和布局空间出图的方法是不是了解了?大家可以根据两种方式的优缺点和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出图方法。

CAD打印出图的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问题嘛?不妨一起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