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自动纠偏机-操作指南收藏

楼主(2019-11-27):
   天机传动--的液压自动纠偏机一般是用于热封热切制袋机、印刷机卷筒料的纠偏设备;纠偏机是根据电眼传输信号给纠偏控制器,再由控制器输出纠偏信号给纠偏机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根据控制信号带动机器底部丝杆移动,从而达到纠偏的效果。

  液压自动纠偏机操作指南:

  1.将需要纠偏的卷筒料按要求固定在纠偏机指定位置,并按要求与切袋机或印刷机连接。

  2.把纠偏机电源连接线接入三相电插板,打开纠偏机控制器电源总开关、电眼开关、检查纠偏控制器面板、电眼灯是否正常显示。

  3.根据纠偏实际要求调节电眼位置、左右纠偏按钮、纠偏速度、张力大小、单双纠偏调节为单路纠偏。

  4.纠偏控制器调速范围:0~10;数值越小纠偏速度越快,一般建议纠偏速度调为3。

  5.张力控制器:建议调节为0.25KG。

  6.左右纠偏的调节:根据纠偏实际需求;纠左边调为左;纠右边调为右。

  7.注意:纠偏控制器调节任何按钮前,请先按开关按钮。

  液压自动纠偏机常见故障:

  1、纠偏机控制系统信号灯不显示。

  2、纠偏反应慢、纠偏超程。

  3、纠偏精度低。

  4、电机不工作。

  5、磁粉制动器不能及时刹车。

  6、电机温度过高。

以上就是纠偏控制机器的基本操作原理了,资料出自天机传动!

网友A:
顶一个,看看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