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汇川AM600连接PC的问题

楼主(2019-11-28):
      本人是一家公司的维修电工,一直想往自动化方面发展,最近想连接读取公司的汇川AM600PLC看看程序学习学习,但是一直连接不上,编程软件用的是InoProShop(V1.4.0),,,就是一直扫描不出CPU,电脑IP地址也改过了,不知道是不是PLC上的IP地址被修改过了,,按照编程手册上说的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一直不敢尝试,不知道会不会把程序给删除掉的,,不知道哪方面出现了问题,所以过来请教一下大神们,望大神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通讯不上估计是本地IP没有设置在同一个网段,其次最好不要把轻易初始化,到时候PLC里面程序变成空,设备就无法使用了,谨慎操作,不懂可以咨询一下厂家技术。

网友B(2020-07-08):
你可以用usb线连接am600,扫描一下看能否找到,如果能找到,就可以读取am600的ip地址,然后电脑改ip地址为同一网段下,然后就可以用网线连接了。

另外能否提供一下inoproshop1.4.0的软件?我邮箱58547115@qq.com,官网已经找不到1.4.0版本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