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组态求助

楼主(2019-11-28):
使用的软件是FactoryTalk View Studio,11.0版本英文的,组态界面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1、怎么使用模板,让每个画面都用同一个模板,2、画一个矩形怎么给矩形设置根据变量来进行颜色变化、3、如何设置中英文切换。有大神会的吗,谢谢

网友A:
这个编程手册上都有,还有软件帮助上也有的,不过是英文版的

楼主:
画矩形的设变量的已经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程手册上都有,还有软件帮助上也有的,不过是英文版的

看了一下讲的比较模糊,还是我没找对手册,英文版看着太难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编程手册上都有,还...

中文版的我也没找到,都是看英文版

网友A:
去这里找找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http://www.gkwo.net/wenku/list-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