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机如何拆卸

楼主(2019-11-28):
  弹簧机上探针作用主要是检测弹簧成形过程中的送线长度、卷簧外径和成形角度等的偏差,可通过探针检测的作用将这种偏差控制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从而提高产品的合格率,与此同时,如果零件出现故障的话,可以通过对应的方法来拆卸。

  弹簧机拆卸:

  1、弹簧加工设备厂家介绍过盈连接件。拆卸过盈件,应按零件配合尺寸和过盈量大小,选择合适的拆卸工具和方法。视松紧程度由松至紧,依次用木锤、铜棒、手锤或大锤、拉器、等进行拆卸。过盈量过大或为保护配合面,可加热包容件或冷却被包容件后再迅速压出。无论使用何种方法拆卸,都要检查有无定位销、螺钉等附加固定或定位装置,若有必须先拆下。施力部位要正确,受力要均匀,方向要无误。

  2、滚动轴承的拆卸。拆卸弹簧机滚动轴承时,除按过盈连接件的拆卸要点进行外,还应注意尽量不用滚动体传递力;拆卸轴末端的轴承时,可用小于轴承内径的铜棒或软金属、木棒抵住轴端,在轴承下面放置垫铁,再用手锤敲击。

  3、弹簧加工设备厂家介绍不可拆连接的拆卸。焊接件的拆卸可用锯割、扁錾切割、小钻头钻一排孔后再錾或锯,以及气割等。铆接件的拆卸可錾掉、锯掉、气割铆钉头或用钻头钻掉铆钉等。拆卸主要是指弹簧机连接件的拆卸,除应遵守上述规则以外,还应掌握拆卸的方法。

  来源“弹簧行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