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爱普生机器人通讯问题

楼主(2019-11-28):
三菱FX5U和爱普生T6-602S四关节机器人的通讯问题,咨询了爱普生那边,这个控制器没有RS232C,只有RJ45网口,支持TCP/IP。我用TCP助手,机器人可以和电脑连上。我现在只有FX5U,没有买以太网模块,现在求助下,FX5U内置网口能不能搞定,搞不定需要哪种模块。如果内置网口能解决问题,要怎么设置呢?下面附上机器人IP地址和端口号等信息。QQ截图20191128112552.jpg

网友A:
5u自带网口,加个路由器可以可爱普生机器人进行通信

网友B:
可以的,我用Q03UDE内置网口一样可以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u自带网口,加个路由器可以可爱普生机器人进行通信

我买了个交换机,网口还要跟触摸屏通讯,触摸屏已经通讯上了,已经试过,等设备线接完,把机器人也连进去试试。

网友C:
请教下台达A2驱动器如何更改功率

网友D(2020-01-10):
5U的网口,搞定没问题。

网友E(2020-02-09):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用Q03UDE内置网口一样可以通讯上。

网友F(2020-04-28):
TCP/IP套接字通讯就好了,规定好通讯的交互内容

楼主(2020-08-12):
感谢大家的回复。已经搞定了,我用了上位机给机器人写参数,然后关键的触发信号还是走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