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无协议通信接收程序

楼主(2019-11-28):
三菱FX3U无协议通信接收程序

程序实现功能:串口调试助手或者其他主站输入4个字节数据(其中第1个字节固定为报头02H、第2、3个字节为1字节数据转换为ASCII码的2个字节、第4个字节固定为报尾03H)去控制PLC的Y0~Y7

1、通信初始化,9600,8,N,1;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0;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3、处理接收完成,接收完成标志位M8123自动置位后,转存接收到的数据并复位M8123:

4、接收数据处理,将D41、D42中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保持至D51,而后将D51低8位送入Y0~Y7:

5、调试:使用USB转RS485电缆将FX3U-485BD和电脑连接起来后,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好通信参数,比如发送02 30 31 03即可将Y0置位、Y1~Y7复位

6、源程序如下附件所示:

楼主:
调试补充说明:如下图所示,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2 30 33 03,当PLC收到命令即会把Y0 Y1置位、Y2~Y7复位:

网友A:
三菱FX3U无协议通信发送程序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1/814583_1.shtml

作者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3U无协议通信发送程序http://bbs.g...

谢谢搬运!

发这个帖子主要是看到了如下求助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1923_1.shtml

所以发了这个帖子,希望对大家有所参考!

您有问题亦可一起交流或者指正!

网友B(2020-02-17):
三菱无协议通信接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无协议通信接收程序

有问题可以跟帖交流。

网友C(2020-03-19):
为什么我写进去了也通信不了?

网友D(2021-09-14):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写进去了也通信不了?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