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的保养方法

楼主(2019-11-28):
       现在的工控机主板所使用的元件和布线都非常精密,灰尘在主板中积累过多时,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此时灰尘就会呈现定的导电性,可能把工业主板上的不同信号进行连接或把电阻、电容短路,致使信号传输错误或者工作点变化而导致主机工作不稳或不启动。

       而我们的工控机工作的环境是在非常极端的环境当中,这样就难免工控机主板积灰,这样我们就需要定期来清理工控机的主板,下面我们就来讲讲工控机主板的保养方法。

       在实际工控机使用中遇到的工控主机频繁死机、重启、找不到键盘鼠标、开机报警等情况,多数都是由于工业主板上积累了大量灰尘导致的,在清扫工控机箱内的灰尘后故障不治自愈就是这个原因。

(工控机主板)

       工业主板给工控机CPU、内存等提供供电的是大大小小的电容,电容最怕高温,温度过高很容易就会造成电容击穿而影响正常使用。很多情况下,主板上的电解电容鼓泡或漏液、失容并非是因为产品质量有问题,而是因为工业主板的工作环境过差。

       一般鼓泡、漏液、失容的电容多数都是出现在CPU的周围、内存条边上、AGP插槽旁边,因为这几个部件都是电脑中的发热量大户,在长时间的高温烘烤中,铝电解电容就可能会出现上述故障。

       了解上述情况之后,在购机时就要有意识地选择宽敞、通风的工控机机箱。另外,定期开机箱除尘也必不可少,一般是用毛刷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由于工业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时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并重新插接。当然,有条件时可以用挥发性能好的三氯乙烷来清洗主板。

(工控机主板)

       在此,我们还要对工控机内存也需要进行保养,因为内存是系统一旦其出了问题,将会导致工控电脑黑屏,系统的稳定性下降、死机和开机报警等故障。

       内存条和各种适配卡的清洁包括除尘和清洁电路板上的金手指,除尘用油画笔即可。一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一般适配卡和内存条的金手指没有镀金,只是一层铜箔,时间长了将发生氧化。可用橡皮擦来擦除金手指表面的灰尘、油污或氧化层,切不可用砂纸类东西来擦拭金手指,否则会损伤极薄的镀层。

       以上就是我们对工控机主板的保养方法,对于工控机来说,这些部位都需要定期保养,一般半年内维护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A:
工控机主板可以使用电子清洗液清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