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系列Modbus-RTU简易主站

楼主(2019-11-28):
用欧姆龙CP1E-N30S1DR-A来做主站,用MODBUS-RTU模式通讯测压力的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的通道始地址80

启动测试出现带代码#0080 从站响应超时,第一次实验查了很多资料,没看出啥问题

程序设置如下

网友A:
建议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去测试一下从站,用串口调试助手发出指令后看看从站有无返回!而后亦可再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PLC发出的命令!待主站、从站分开调试成功后再把二者连接起来一起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去测试一下从站,用串口调试助手发...

-------------------------师傅您好,我用串口助手试了,

1.PLC发信息给助手,

助手接收端显示:01 03 00 50 00 02 C4 1A   和PLC发的地址信息一样

但助手发给PLC就没有收到,是不是PLC是主站,助手是从站才收不到?

2.助手发信息给压力变路器

助手上会反馈有变路器实时的压力值

比如:助手发01 03 00 50 00 02 C4 1A

接收端会收到实时的压力值

3.PLC和变路器相连就不行了,还是会出现#00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建议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去测试...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有没有观察出PLC发出的指令是定时5000ms发出的呢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建议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去测试...

我想看看你串口调试助手监视PLC发出指令的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建议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去测试...

你的设置超时时间是5000ms,这个时间对于从站来说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

我把程序的站号改为0,现在PLC和变路器连接,从站的功能码反馈了#03,但是没有数据返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Jobson 的回复内...

站号肯定要和实际设备站号一致的,设置1是对的

上面我问你的你没回复我啊

另外,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 03 00 50 00 02 C4 1A给设备,设备会按Modbus协议正确返回?!

楼主:
助手发读取指令设备正确返回了数值:

下图

网友B: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出来的数据和压力的变送器手册上的数据说明对比,看看与手册上说明是否一致,这样就可以检查出你发给变送器访问数据是否正确,同时也可以测出接收数据是否一致。再用串口软件监测一下PLC发出的数据。监测一下是否是你想要发送给变送器的数据,只有访问数据发送正确,才能正确接收到你想要的数据,有时候接收到的数据会出现高字节低地址的情况,这时候需要交换高低地址数据再进行划算后才是实际工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助手发读取指令设备正确返回了数值:下图

从站测试基本无误!再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PLC发出的数据。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助手发读取指令设备正...

第一行是按了助手读取

第二行是按了助手写入

第三行接收那里是强制程序启动触点出来的数据

都感觉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助手发读取指令设备正...

我是搞好了,谢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Jobson 的回复内...

怎么搞的也要分享说一下啊!也不枉大家对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

我那PLC 485用不了(第二个口),我改为用内置的RS232口了(第一个口),

就可以读出数据了。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Jobson 的回复内...

但是你当时说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监视第二个串口发出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

变路器只有485接口,我是说PLC有两个端口,一个是232,一个是485。

用485通讯不了,我就用了232转485接头,我原来是用PLC第二个端口的,通讯不了。就改用第一个端口了,改改地址就通讯上了,具体为什么这个PLC485通讯不了变路器我还不知道原因。有可能是不兼容得问题吧。串口助手调试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Jobson 的回复内...

绝对不是不兼容的问题!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C:
用 Jobson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建议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去测试...

我想看看你串口调试助手监视PLC发出指令的截图

QQQQ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2019-12-29):
引用 网友C:
用 Jobson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这个楼主不是都已经发出来了么!

网友E: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F(2020-04-17):
引用 楼主:
助手发读取指令设备正确返回了数值:下图

你这个是什么串口助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