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台达B2伺服回原点之后定位有误差的

楼主(2019-11-28):
我用的是台达的B2伺服,走的位置模式,每次绝对定位调好一个位置之后,回原点之后之前的调好的位置就有0.几MM的误差,不知道是伺服哪里参数要设置还是机械的问题(机械结构是丝杠加减速皮带轮)。多谢

网友A(2021-07-31):
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换成别的好了

网友B(2022-05-21):
回原点后,定位有误差。不回原点呢?回原点,每次原点都不一样。我就玩过一次。

网友C(2022-07-23):
这不是正常的吗,说明书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