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位置模式收卷

楼主(2019-11-28):
求助!伺服位置模式收卷,机构收卷盘直径是100mm,料厚是1mm,伺服电机1000个脉冲收卷盘转一圈.

        假设需要收圈料10米,伺服电机需要发多少脉冲?有哪位大神会算,最好有公式,谢谢!

网友A:
盘的周长算出来就好了  直径知道很好算  就可以知道发1000个脉冲一圈转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的周长算出来就好了  直径知道很好算  就可以知道发...

料是有厚度的,每收1圈直径会增加,周长会增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盘的周长算出来...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盘的周长算出来...

那这一圈完成每次周长都不一样  平常的计算确实不合适 光这样算很难

努力吧,兄弟们

网友:
非常感谢 学习一下

网友B:
算出来了,要7000个脉冲

网友C:
再外加个编码器

网友D:
这个有点难度,高中数学来算很好算。

通过你提供的东西可以得到公式

100π+102π+104π+....+(100+2n)π=10000

100+102+104+...+(100+2n)=10000/π

100n+(2+4+6+...+2n)=10000/π    递加个数比是n-1

100n+2×(1+2+3+...+n)=10000/π  递加个数比是n-1

100n+2×[(1+n)×(n-1)/2]=10000/π

100n+n²-1=10000/π

n²+100n+2500=10000/π+2501

(n+50)²≈5685.7

n+50≈75.4

n≈25.4

25.4×1000=25400

脉冲等于25400  只是大约的数值

网友D:
你也可以直接把数值换成变量按照我那个公式重新推一遍,就可以通过更改变量,直接得到随其他变量变化的脉冲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难度,高中数学来算很好算。通过你提供的东西可以...

网友E:
我对这方面电工做法不是很了解,但是数学方法还是有一点头绪的感觉,既然有料宽,有周长。

可以算出周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

这个脉冲控制,要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tion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上有人都已经算出来了

网友G:
伺服收卷如果用脉冲信号控制,随着圈数越来越大,脉冲数越来越少。

但是为什么不用伺服扭矩模式吗

网友H:
如果你是搞理论的,这样计算无话可说,如果你是做工程,这样没有什么意义,计算的结果和实际相差太远,不如让设备自学习卷料10米用多少个脉冲更有实际意义。

网友I:
n 圈数 L 总长

直径0.05m料厚0.001m

n=(sqrt(10000+4000L/π)-100)/2

L如果等于10m

n≈25圈

如不考虑拉伸,自由状态下收料,控制精度约0.0003mm

网友J:
有成熟的张力控制器产品不用  非要自己琢磨一套不成熟的算法  算是给自己找麻烦吧

网友K:
这样算出来确实存在很大误差,如果后期材料变厚或者变薄,参数是不是得又重新计算一次,就像楼上说的,用张力控制会更好。根据材料特性,张力可以通过HMI画面或者上位机进行设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也可以直接把数值换成变量按照我那个公式重新推一遍,就...

人才

网友M: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N(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O(2020-12-12):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难度,高中数学来算很好算。通过你提供的东西可以得到公式100π+102π+104π+....+(100+2n)π=10000100+102+104+...+(100+2n)=10000/π100n+(2+4+6+...+2n)=10000/π    递加个数比是n-1100n+2×(1+2+3+...+n)=10000/π  递加个数比是n-1100n+2×[(1+n)×(n-1)/2]=10000/π100n+n²-1=10000/πn²+100n+2500=10000/π+2501(n+50)²≈5685.7n+50≈75.4n≈25.425.4×1000=25400脉冲等于25400  只是大约的数值

公式都错了,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