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怎么实现通过触摸屏控制PLC程序的启停?

楼主(2019-11-28):
微信截图_20191128161752.png用户只有登录正确PLC里面的程序才能执行;用户如果不登录,PLC里面的程序是不执行的;这个功能应该是触摸屏设置还是PLC程序里面来写?

网友A:
触摸屏里面

网友B:
触摸屏里面去作密码管理登陆

网友C:
触摸屏上设置密码,PLC里面设置比较指令,也就是触摸屏上的密码必须和触摸屏输入密码一样

网友D:
数据可以相互通讯那还不是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网友E:
触摸屏里面可以直接加权限啊,或者密码输入正确了,在和plc里面对比,对比一样后才可以启动有效

网友F:
PLC里面,PLC里面

网友G:
都可以,如果熟悉的话,可以在屏幕里写一部分程序,只有打开某个窗口的时候,这段程序在运行。简单点的话,进入登录页面后,通过页面内运行按钮,启动PLC程序,退出页面的时候复位运行按钮就好了。

网友H:
HMI可以做,但是PLC中也需要设置这样对应的开关项,实现登录管控!

网友I(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