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用哪种编程电缆

楼主(2019-11-28):
smart用哪种型号编程电缆,跟S7-200通用么?

楼主:
重来没用过电缆,网口没法连上啊

网友A:
用网线,PPI电缆也可以

网友B:
smart支持网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来没用过电缆,网口没法连上啊

网口连接很方便啊,你连不上提示什么呢?

网友D:
smart支持网线,程序上传,下载都很方便了!

网友E:
软件跟以前的200有点类似,如果你有200编程软件经验,上手很快。编程下载线用普通网线就行,保留了200 PLC原有的串口。

楼主:
已经使用网线解决,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