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00与1200通讯

楼主(2019-11-28):
现场一台1500和1200,走的普通的灰色网线,我看了程序走的好像不是S7协议,也不是PN通讯,我就找到了这个状态字映射,这是什么通讯方式?

第一张图片为什么用的点事黄色的,最后面黄色里面那个星星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做个通讯块,接收和发送的,两边PLC都做,通讯设置好,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块对应上,数据就可以实现同步的!具体例子我找找看,再继续编辑啊!

网友B:
应该是PN通信,1200生成GSD文件,1500直接使用

网友B:
1200做1500的智能设备,导出GS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做1500的智能设备,导出GSD文件

这是主站的,应该看从站的程序设置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N通信,1200生成GSD文件,1500直接使用

你这显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做个通讯块,接收和发送的,两边PLC...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