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连接求助

楼主(2019-11-29):
我电脑WIN7 软件2.3 200SMART 固件也是相同。 之前连接可以。。。然后现在出现问题是连接后搜索PLC不成功显示不出IP   更换过PLC 网线 交换机 软件重新安装过  都不成功  但是同一台电脑虚拟机没有任何问题  用 同样的软件 网线 交换机 PLC 能连接 想请教大神帮助。

网友A:
看看你PLC实际连接的网卡是哪一个,其次电脑本地IP与PLC设置同一个网段不同IP地址

网友B:
连接PLC时有可选网卡的选项的!你要选择的网卡要和PLC连接同一路由器。即就是在同一局域网。

网友C:
本机不好使,虚拟机不好使?都是调用同一硬件接口

原因:你网卡设置错了

1、如果搜索不到cpu,唯一的原因就是 选择了不同的有线网卡

2、如果搜索到cpu 但是联机不了,就是 ip设置错误

网友D:
已知IP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添加CPU来连接的,试一试吧!

网友E:
楼主的电脑上安装了杀毒软件吗?,另外是不是杀过毒

网友F:
要不重新安装包一下网卡驱动试试,不行的话估计IP地址有一点问题

网友G:
是不是安装过360、QQ管家等流氓软件,这些软件会使一些工控软件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H(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