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更改名字后的PLC变量从Excel导入到符号表中

楼主(2019-11-29):
说明
可以导入 Excel 中定义的 PLC 变量到 STEP 7 (TIA Portal) 中的PLC 变量表中。PLC 变量在 STEP 7 (TIA Portal) 中以符号优先的方式设置,所有使用到的点都先通过变量名称处理。

图. 01

修改 Excel 中的 PLC 变量名字后,如果绝对地址没有改变,那么不能通过更新导入的方式更新 PLC 变量表。更改后的 PLC 变量名会重新插入到符号表中,绝对地址会重复存储。

使用 "Copy&Paste" 功能将修改后的名字从 Excel 中插入到 PLC 变量表中并对其他用到的变量做同样操作时,必须注意以下要点:

  • 变量在 Excel 和 PLC 变量表中必须同一顺序。

  • 变量数目和分配的绝对地址必须一致。

在大量数据情况下,推荐事先在多个PLC 变量表中创建变量。如,所有输入或输出在一个表格。

补救
如果重新命名 Excel 中已经存在的PLC变量并重新导入修改后的 PLC 变量,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PLC 变量表和 Excel 文件中以绝对地址排序。

  2. Excel 文件中只选中 "Name" 列或者定义变量的符号名并复制。

图. 02

  1. 标记PLC变量表中的变量。

图. 03

  1. 使用 "Ctrl+V" 将剪切板中修改后的变量插入到 PLC 变量表。

图. 04

使用的变量会自动更新。
注意
变量可以导入和导出。地址和类型会做相应的改变。

图. 05

  1. 保存并编译数据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