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变频器维修出现机械制动故障的检测维修措施

楼主(2019-11-29):
在施耐德变频器是工厂应用比较广泛的变频器品牌,本文介绍的是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故障及相应的故障代码,因为何种原因造成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及如何应对维修检测措施。
下面介绍ATV71型号变频器在生产出现的几种维修故障代码及维修措施:
1)发生变频器负载不跟随其显示的故障代码为ANF,造成变频器维修故障的主要原因是电机编码器的速度反馈与变频器的给定值不比配。维修检测变频器时主要检查电机的增益和稳定性参数设置,检查变频器和电机的负载是否相符合或者在两者之间增加一个制动电阻,检查电机编码器与机械连轴器的连接线是否存在接线错误,查看变频器是否启动其内部转矩控制功能,注意启用后的参数设置问题。
2)出现机械制动故障在变频器上显示BTF的故障维修代码,变频器维修此故障的主要原因是电机的制动反馈触点与制动逻辑控制不比配以及制动器不能使电机快速的停止下来。在变频器维修检测时检查变频器反馈电缆和制动逻辑控制电路、制动器的机械状态是否完好、制动器衬套是否出现损坏。http://www.cncswx.com
3)变频器制动单元发生短路其故障代码为BUF,引起变频器维修制动单元短路故障的主要原因是制动单元的短路输出或者制动单元未连接。检查维修变频器制动单元与电阻器的连接线是否正常,检查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器是否出现损坏。可以通过制动电阻故障参数管理来禁止变频器对此类故障的监视。
4)变频器显示的故障代码为HDF,变频器发生的故障为IGBT去饱和。造成变频器维修此种故障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短路或者是输出接地。相应的变频器维修检测方法是检查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电缆连接情况,再者检测电机的绝缘情况。

网友A: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控制领域变频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同时也是一家提供变频器维修、伺服电机、触摸屏、变频器、开关电源、变频柜、等咨询培训、技术解决方案的全方位服务商。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蓝都科创园,是浙江先进、有实力的杭州变频器生产厂家之一。我公司拥有多名专职工控维修工程师,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给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技术服务,三科全体同事有更大的信心去领导变频器维修服务领域,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以及贴心的技术服务,同时为客户推荐性价比更高的变频器。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姚家路5号蓝都科创园9号楼

官网:www.sakoh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