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冷热模温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9-11-29):
一 简介

       冷热一体模温机是针对橡胶生产设备控温特点(第一次升温到达制品所需温度后便开始执行冷却功能)设计生产的R系列产品,在汽车轮胎、挤出成型等行业得到广泛使用,性能稳定,防炭黑设计,是替代同类型进口产品的最佳选择。

二 工艺流程

       项目选用LX3V-1412MR,对两个加热,一个制冷,三个水循环电机,两个降温电磁阀及报警灯进行控制,输入由压力报警,液位报警,电机过载,相位报警,超温报警,缺水压报警组成。LX3V-4PT对水箱温度,两模组温度进行检测。

      自动启动需要按照一定顺序依次启动:开机前检测相位,水箱液位是否正常,之后开总循环电机,延迟数秒开启冷冻机,待两组模温机共用的缺水压报警解除后,根据选择开启的模组号,启动对应的水循环电机,延迟数秒(排气过程),可以打开加热器。

      水循环电机和压缩机都有过载保护,两模组有外部的上限温度开关做限制,当出现问题,动作停止,并在触摸屏上显示故障原因。

      因机型原因,压缩机和接触器受接触器控制,并且无继电器转换,因此选型继电器型PLC,为了输出点和接触器的使用寿命,压缩机使用偏差控制,加热仍用PID算出值,通过值的比较,控制加热器的输出。

   但为了安全性,带大功率电器时,需要加中间继电器。

三 PLC程序

       程序中因为使用继电器型号的PLC原因,加热控制为了控制精准,仍使用了PID的算法,输出的写法略有不同,改变加数定时器的值,可以增加输出状态的周期;因为机型的保温性十分好,当加热出现过冲情况,温度不会由挥发散热自然流失,需要打开降温电磁阀让由压缩机制冷后水箱中的水,流入加热管道,带走超出的热量,经过测试,降温明显过快,所以电磁阀开启时间要很短。

      开机过程中,压缩机会有由低压力报警-低压力报警消失的零点几秒的过程,这是正常的,需要程序将其过滤掉。当出现高压力或低压力报警时,提示错误,并置位限制启动。

手动中,因为开启顺序的固定,也需要对输出做锁定,只有前置条件满足,才能开启。

四 触摸屏工程

      主要分主界面,自动操作,手动操作,参数设置,报警查看。

五 细节把握

      不同厂家生产的机型,加热的保温性不同,散热比较快的,要注意补温,保温比较好的,要增加有效的降温途径,防止加热过冲,温度居高不下,影响工作;同时要控制降温幅度,避免波动太大。

PID的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调节,在稳温不错的情况下,发现过冲的温度在不输出的情况下,减温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将降温电磁阀利用起来,记录打开时间,对模组里的温度影响情况,最后采用点动多次,削去温度。

这台机器做了很多保护项的输入,对输出的保护限制要对应到点上;同时要判断输入信号的稳定性,正确过滤错误的信号;并要考虑故障时停机的顺序,需与厂家工程师沟通。

六 完成心得

      这台机器主要花费时间在温度的控制上,可以利用成熟机型上整定的参数去实验,再根据温度的变化曲线调整参数。

      在和厂家师傅沟通电气板的布置,对元件的保护和报警事宜中,查阅积累了很多电工的安全知识;线路的布置,元件的选择也将理论带入了实际应用,提升了个人的现场经验,增加了做程序中要考虑到的安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