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密码程序秀:如何在触摸屏和PLC程序中做动态密码?

楼主(2019-11-29):
密码:顾名思义是对程序或资料的一种保密方式。为了公司或资料的隐私所做的一种行为,有时候可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

比如:我不想让别人轻易得到我们辛苦的编程结果,有时候也是担心他人进入设备程序进入修改的一种自我保护。当然有时候密码也可以给“下三滥”客户的一种利益威胁。

密码有可见方式,也有隐藏方式;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工控现场设置过哪些形式的密码?当初设置密码的初衷又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谈谈你所设置的密码方式,比如通过触摸屏和PLC程序的完美结合,就可以设置一些或简单、或复杂的密码?

参与跟帖的方式:

1、可以用语言表述你所设置密码的方式;

2、可以通过触摸屏和PLC编程(图文并茂)的表达;

3、可以通过视频的展现,透视密码的设定方法和步骤。

要求:

1、表述正确符合活动诉求;

2、图文并茂为最佳,简单而不简约为极佳;

3、触摸屏和PLC不限品牌,涉及保密事项请酌情处理。

活动期限:

即日起到12月31日

奖项设置:

1、符合要求的参与均可以获得20—100积分奖励;

2、图文并茂的分享有机会获得10—20MP奖励,或者是小米背包,血压计,电子秤,保温杯等实物奖励。

网友A:
我们的设备一台几百上千万,有时候客户脱了尾款,如果那台设备有带远程控制的,就会远程锁机,如果没有远程设备的,我们维护人员就会去触摸屏上进行锁机,一般别人找不到那个锁机页面,比较隐蔽,按钮的颜色和背景色一致,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痕迹,所以锁机了客户也就没法使用只能给钱了,一般不会这么操作。

网友B:
这是用PLC读取内部时钟写的一个分期付款程序。

一共分为12期,每期都需要输入不同的密码。

仅给同行提供作为参考使用!!!

网友C:
添加密码合理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

网友D:
看看别人曾经设置过的密码:

工控类
密码:r0ckwe11_PK_s1emens
解释:PLC界谁与争锋

壮烈类
密码:for_$n(@RenSheng)_$n+="die"
解释:人生自古谁无死

程序类
密码:doWhile(1){LeavesFly();YangtzeRiverFlows();}
解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意<此处内容被屏蔽>类
密码:dig?F*ckDang5
解释:锄禾日当午

屌丝类
密码:ps!see(5tl)<此处内容被屏蔽>!say(man)
解释:平生不看武腾兰,便称男人也枉然

算法类
密码:hanshansi.location()!∈[gusucity]
解释:姑苏城外寒山寺

判断类
密码:hold?fish:palm
解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别人曾经设置过的密码:工控类密码:r0ckwe11...

看来工控人也很文艺范

网友E:
君子坦荡荡,本人从重不设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君子坦荡荡,本人从重不设密码

君子坦荡荡

密码从不上

网友F:
初学S7-200时设置过四级密码,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坑了;后来因为密码,尝过几次苦果,再后来就从不设置密码了。

网友G:
PID参数不能随便更改,故设密码保护,同理的还有超声波热量表的485通讯地址。

网友H:
本人菜鸟一个,不设密码。

网友I:
本人用过的密码统计如下:

123457;

Passw0rd;

或者根据项目的日期设定对应的密码,查档案就可知道密码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它~~~

网友J:
有一个小技巧是,往设备中重新录入可以,覆盖原有密码,嘿嘿

觉得有用的贴在门回复一下支持啊

网友K:
触摸屏输入密码,PLC里面使用万年历或者PLC时钟作为参考,进行密码设定

网友L:
以前给北京某个培训机构做过一套基于昆仑通态+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PLC的仿真控制系统,老板有要求,所以设置了密码,也就是靠判断系统时间,到达这个时间后就会锁定触屏,使得无法继续操作。

网友M:
写一个功能块并加密,并做成用户库密码位数250位,将将部分生产过程程序包含在里面。定义个输入字符串作为密码和PLC公式推出来的密码进行比较,自定义规则

输入字符串用全局变量做,功能块不加INPUT

根据系统时间用特定公式算出字符串,自己电脑也做个程序或EXCEL用同样公式做一个密码生成器

这样输入密码就是可变的,要用自己的密码生成器程序才能查询

如果想用户想要解破用户库,密码位数250位,会让电脑破到到崩溃

网友N:
HMI页面的某个不起眼位置做个+1功能的透明按钮,点击10次后可开启“上帝页面

网友O:
个人习惯一般用公司名称再加项目日期用作保护PLC程序,除非老板有另外要求的,再加运行日期对比,时间到停止运行,然后给一个限定使用时间的密码,或者一个永久密码。

网友P:
做密码无非是两种功能,一个是防止自己的程序被胡乱修改,另外一个就是防止小人,要不要不到尾款呀

网友P:
回复内容:设密码的真是人才

引用 网友D:
看看别人曾经设置过的密码:工控类密码:r0ckwe11...

网友Q:
我以前设置密码都是别人的生日,有的时候我也忘记了,只能清除掉在下载。

网友D:
回复内容:为什么不设置自己的生日呢

引用 网友Q:
我以前设置密码都是别人的生日,有的时候我也忘记了,只能...

网友R:
出于程式保护的话,用台达的。

1、现场:屏幕直接选择禁止上传,PLC设置密码保护!

2、电脑:设置项目密码;即在电脑打开也需要密码!

3、另外就是收款部分,这个一般做到PLC里。

下面是我比较通用的程式(大家参考下),采用的PLC500ms脉冲计数,计数保存在PLC断电保持存储器:

网友S:
我就从来不舍密码,如果需要密码的程序,我一般都会设生日密码,以免时间久了自己都会忘记,到时候自己坑自己。

网友T:
初学PLC,目前用的三菱FX3U,这个PLC设置禁止上传下载的密码只能是8或者16位,<此处内容被屏蔽>就变的容易了,所以程序里加入再多的密码也没什么用。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好办法能解决。

网友U:
引用 网友D:
看看别人曾经设置过的密码:工控类密码:r0ckwe11...

这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I:
本人用过的密码统计如下:123457;Passw0rd...

根据项目日期再加个固定的前后缀甚至直接用项目日期是个很好的密码思路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M:
写一个功能块并加密,并做成用户库,密码位数250位,将...

太狠了,学不来学不来

网友C:
没有最狠,只有更狠,只要你想设置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M  写一个功能块并加...

网友D:
回复内容: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应对老赖客户,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设备一台几百上千万,有时候客户脱了尾款,如果那台...

网友V:
本人小白一个 不会设置

网友W:
谢谢老师分享下了学习学习!!

网友X:
从不设密码

网友Y:
一般只设个简单操作密码给客户,只为防止无关人员登录修改。

网友Z: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PLC读取内部时钟写的一个分期付款程序。一共分为...

每月1号机器不开机,2号再开,看你怎么锁 😄

网友AA:
一般都是设置为核心密码

网友AB:
触摸屏加PLC的密码组合形式让下三滥客户 拖款的直接锁机。

网友AC:
引用 网友F:
初学S7-200时设置过四级密码,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也有过一样的经历。再也不设密码了。

网友AD:
般都是设置为核心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