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新建项目就报错,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9-11-29):
ACE2018 新建项目时,弹出对话框“无法与数据库进行通讯”,若不关闭软件,可在此项目内绘图,但是一旦关闭,就无法打开ACE,每次一打开,就报“无法与数据库进行通讯”,点确定后又弹出“AUTOCAD 错误中断”内容为“致命错误:Unhandled e0434352h Exception at 1d1ca839h”,在“我的电脑”里找到新建的项目,删除掉后,又能打开ACE,到底时怎么搞的?软件修复、重装了,都没有用。请论坛里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C:\Users\ADMIN\AppData\Roaming\Autodesk\AutoCAD Electrical 2018\R21.0\chs\Support\User 中,找到与自己项目有关的所有文件,包括mdb与别的格式的,全部删除,然后重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sers\ADMIN\AppData\Roam...

您好,这种方法之前就尝试过了,删除与项目有关文件后,可以进ACE,但是新建一个项目后仍然出现此问题,现在等于只能把ACE当作普通AUTOCAD使用,很是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C:\Users\ADMIN\...

不行就重装软件吧,安装软件时关闭相关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