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历史数据

楼主(2019-11-29):
ifix 上的历史趋势数据每天定时定点丢失,丢失的数据为通过网桥传输的数据,查找不到原因,是不是 串口服务器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

网友A:
串口服务器硬件是485方式吗?这种通信方式通信模式时采用半双工的形式,同一时间内只能进行单相通信,要么进行数据发送,要么进行数据接收,如果同时进行,通信会出现异常,从而导致数据接收失败。

网友B:
应该是通信方式导致的,看看能否有修改的项呢?或者下载个测试工具监控一下!

网友C(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