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温罐两个加热点温度的控制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29):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个保温罐,罐子的四周有12根加热管,加热管外面是保温层,现在有两个测温点,热偶1和热偶2,热偶1是其中一根加热管的温度,热偶2是罐中间的温度。我需要的是让热偶2的温度稳定300±5℃的范围内。温度控制我用的是热偶1的值作为控温点,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外在所有条件都不变,热偶1每次都设置稳定在一个值(为设定的是250℃),热偶2的温度却每次波动很大,比如第一天热偶2是稳定在290℃,第二天同样是热偶1设定250℃,但是热偶2又稳定在320℃。请问,这个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PS:因为加热管的温度最高能加热到500度,同时,热偶1的温度保持到250度时,热偶2需要将近3个小时,温度才会稳定,因此,我将热偶1作为控温点,是怕如果用热偶2作为控温点,加热时间过长,加热管烧到超过500度,将加热管烧坏。

网友A:
热偶1和热偶2安装在不同位置,又想通过不同位置的热偶去间接控制,首先2个点的温度曲线关系不清不楚,所以没法用简单的线性关系去处理,最好是找出二者线性关系才能进行更好的控制,否则只能安装于就近的控温点作为温度采集点,这样控制才更为精确。加热管如果会烧坏,就存在一定的风险,要么就换承受更高温度的加热管。

网友B:
传热方式?辐射?热传导?还是空气对流?传热方式非常重要。还有怎样保证温度均匀。

传感器不能安装在电热管附近,要安装在你要求控制温度的地方。如果担心电热管超温烧坏,可以在电热管附近安装传感器,做电热管过热保护,不能做温度控制。

如果采用调功方式,可设置PID为自适应方式,在温度调整过程中,会把环境、传热和热负荷等扰动量计算到反馈系统中。

网友C:
你這個問題我想很多人都碰到過,加熱 與 傳導  與 耗散  這 些 現場問題 ;你可以對加熱的對象進行攪拌,讓他動起來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