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11-29):
房间里有3000W变频调压加热器,在附件的40W调光灯出现一闪一闪现象,求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波动的情况出现,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端电压,如果电压有波动,查看一下输入电压及端子接线有没有出现松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波动的情况出现,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端电压,如果电压有波动,查看一下输入电压及端子接线有没有出现松动的情况

是调压引起的电压波动,想用简单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