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electric与Solidworkselectrical两个软件的比较

楼主(2019-11-30):
不知道群里面有没有同时用过Eplan electric和Solidworks electrical 这两种软件的,这两种软件各有什么特点,针对盘柜设计,哪种更适用些?

网友A:
感谢楼主辛勤劳动,学习一下!!

网友B:
Eplan我用来做二维电路图纸的设计,Solidwork主用于三维图的设计,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lan我用来做二维电路图纸的设计,Solidwor...

那你在三维布线的时候,感觉哪个软件好用些?

网友C:
Solidworks和eb pro 都做三维挺合适的。Solidworks简单一点。而为似乎还是cad多一点

楼主:
Eplan Pro Panel 主要用于控制箱,或者控制柜的布线,其布线主要还是基于平面布线,也就是平面上线槽,安装卡轨的布线,对于空间布线来说,最多也就是门板到安装板的过渡,不能真正的实现空间三维布线,能够实现真正三维布线的,只能是Eplan Harness ProD,所以和Solidworks electrical 功能相似的,只能是Eplan Harness ProD。

网友D(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楼主:
Solidworks electrical与Eplan Harness ProD的区别还是很大,首先Eplan电气绘图的功能确实比Solidworks electrical要强一些,虽然两个都是基于数据库,Eplan Harness ProD三维布线的灵活性也要强些,Solidworks electrical最大的优势就是和solidworks三维建模软件的无缝集成,在Solidworks electrical里面更改电气图以后,在solidworks三维建模软件里面会关联更新,而Eplan Harness ProD和Eplan P8做不到无缝集成,他们之间的数据需要倒换,这一点是Eplan的缺陷。

网友(2021-11-14):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 electrical与Eplan Harness ProD的区别还是很大,首先Eplan电气绘图的功能确实比Solidworks electrical要强一些,虽然两个都是基于数据库,Eplan Harness ProD三维布线的灵活性也要强些,Solidworks electrical最大的优势就是和solidworks三维建模软件的无缝集成,在Solidworks electrical里面更改电气图以后,在solidworks三维建模软件里面会关联更新,而Eplan Harness ProD和Eplan P8做不到无缝集成,他们之间的数据需要倒换,这一点是Eplan的缺陷。

这很难说是EPLAN Harness proD的缺陷。SWE所主推的机电协同,是不受控的协同,试想下我们在设计电气时,是否需要3D数据的实时状态(它势必带来高数据量的处理,网络或电脑资源)?我们是不是要等机械发布一个版本时,才做电气设计?SWE强调机电协同的原因在于SWE无法用电气流程处理3D数据,它必须借助SW来处理3D。

网友E:
""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bhhytty Solidworks electrical与Eplan Harness ProD的区别还是很大,首先Eplan电气绘图的功能确实比Solidworks electrica...】进行回复:

        ---------------------------------------------------------------

回复8楼-实时交互更新式的机电协同肯定是百利无一害的,未来智能的设计肯定是以一体化协同设计为目标的,无法实现双向交互和实时更新的肯定就是不足,至于你说的版本管控的问题是交给管理系统的,任何一款设计软件都无法真正实现版本的科学管控的,所以软件要做的就是要解决的数据交互的问题,集成到管理系统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F(2023-04-09):
Solidwork是专业人员使用,EP跟Solidwork比较就说狗屎垃圾,这么说你明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