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如何控制台达B2伺服

楼主(2019-11-30):
200SMART控制台达B2伺服用什么控制方式好?

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还是扭矩控制好?都必须用模拟量控制吗?

网友A:
看你主要用于什么设备,位置控制可以精确定位,扭矩控制主要是用于对扭矩有要求的工艺,速度控制针对速度进行的控制。每个应用场合不一样,主要看你工艺控制要求,这几个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应用场合不一样。

楼主:
这几个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应用场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