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轮控制200smart发脉冲

楼主(2019-11-30):
手摇轮发脉冲控制200smart然后控制步进的方法是什么,程序该怎么编

网友A:
AB相计数  换算需要的定位数据  这个三菱的做过

网友B:
手摇轮脉冲,应该按照线数计算出一圈计数多少,换算成位移值,然后输出给高速输出点给伺服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摇轮脉冲,应该按照线数计算出一圈计数多少,换算成位移...

程序大概怎么写

网友C:
楼主大胆写一个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进行接受手摇脉冲发生器脉冲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手摇轮脉冲,应该按照线数计算出一圈计数多少,换算成位移...

可以具体一点吗?

楼主:
能说说思路吗,能用运动库吗

网友F:
三菱的有人做过,但是有个问题:手轮不能转到太快,否则响应速度跟不上。楼主可以采用定时中断(时间不宜太大),定时中断一直去采集手轮脉冲数,且将脉冲数传给步进电机

网友G:
手轮有个频繁及脉冲数,确实不知道怎么实时传到驱动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说思路吗,能用运动库吗

必须再运动控制库里高速计数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手轮有个频繁及脉冲数,确实不知道怎么实时传到驱动器

手轮产生的脉冲是给PLC  PLC再根据产生的脉冲来控制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手摇轮脉冲,应该...

用高速计数来记录脉冲   PLC根据脉冲来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手轮有个频繁及脉冲数,确实不知道怎么实时传到驱动器

实时确实是个问题  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

网友H(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I(2023-09-25):
感謝你的無私分享,好好學習,共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