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旋转轴用时怎么回原点

楼主(2019-11-30):
?伺服马达一共一个原点感应,一个正极限感应

怎么设置回原点呢?

这个极限是设正,还是设负?

一上电后开始按照正方向旋转,走到正极限之后就反方向继续走,走到原点时就算找到?还是……

请大神帮助!!  谢谢

楼主:
三菱FX5U plc程序怎么写回原点程序呢

网友A:
其实你就按照你image.png说的写回原点就可以  FX5U回原点用DSZR  这里设置回原点一些参数

网友B:
设置回原点是走正向,碰到正限位马上反转到原点电眼就可以了,

网友C:
有几种设定回原点的方式,一般为:初始运行方向选定,正向如果直接找到原点开关,再反向找到脉冲的上升沿定为原点,如果碰到正极限,反向找原点开关后,反向找上升沿也可!

网友D(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楼主(2020-11-21):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就按照你说的写回原点就可以  FX5U回原点用DSZR  这里设置回原点一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