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不能保存工程求助

楼主(2019-11-30):
works2不能保存工程求助怎能办

网友A:
截图的最后两行字不是告诉你解决方法了么。

HAVE FUN!

网友B:
重新打开软件,新建一个项目,把当前程序复制粘贴,重新保存新项目。

网友C:
应该是项目不完整,或者原项目数据破坏了

网友D:
修改注册表的键值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Enabled"=dword:00000000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也出现过,不知道是装软件引起的,还是怎么回事,后来自己就好了,也有可能是杀了一下毒就好了,虽然它显示没保存,但每次再打开时,已经保存了,所以不用担心,有时还直接把标题都换了,害我找半天,我还以为丢了,还好有惊无险

网友E:
不知道你现在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2020-02-15):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现在问题解决没有

没有,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项目不完整,或者原项目数据破坏了

怎么解决,老板,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也出现过,不知道是装软件引起的,还是怎么回事,后来自己就好了,也有可能是杀了一下毒就好了,虽然它显示没保存,但每次再打开时,已经保存了,所以不用担心,有时还直接把标题都换了,害我找半天,我还以为丢了,还好有惊无险

我的不是,总是保存不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