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施耐德电气M580项目dtm无法被实例化

楼主(2019-11-30):
用Unity Pro XL新建施耐德M580项目提示: dtm无法被实例化,新建施耐德M340项目正常,有大侠指教一下吗?

网友A(2020-03-12):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能不能指导一下

网友B(2021-06-19):
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4-03-17):
M580 DTM 无法被实例化,因此必须关闭项目。请确定 M580 DTM 安装正确且保持最新状态,应用程序中使用的所有 DTM 都应如此。您也可以尝试打开与此 Control Expert 版本不兼容的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