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知识:我家电表为什么突然亮了?

楼主(2019-12-01):
用电知识:我家电表为什么突然亮了?

您注意过家里的电表屏幕吗?一般情况下,电表屏幕是不亮的,但有时候它会突然变亮。

头条君家的电表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看到别人家电表都是好好的,唯独自己家电表变成这样了,头条君脑子里闪过N个问号~

这电表是怎么了?

会不会影响计量?

费不费电?

来自Z市的赵先生也和头条君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电表变亮还有神秘代码,咋回事?

“是供电公司吗,整个电表箱里只有我家的电表屏幕一直亮着,是不是电表坏了?你们能赶紧来给换一块新电表吗?”1125日,Z市供电公司员工陈祥谋接到裕桥花园赵先生的电话,他和同事孟海涛立即前往查看。

两人来到裕桥花园看了看赵先生家的电表。屏幕上显示了一串代码Err-04”。

这是什么意思?

孟海涛告诉赵先生说:“这个代码的意思是您家电表里的纽扣电池没电了。“

这样的电表还跑得准吗?

电池没电会不会影响电表计量呢?

孟海涛继续解释道:”电池是负责给电表里的时钟供电的,电池没电,其实并不影响电表的计量,您不用担心。”

为了彻底打消赵先生的疑虑,两人迅速为他更换了新电表。

电表屏幕变亮还有啥原因?

除了赵先生遇到的这种Err-04”电表电池没电以外,还有一种常见情况也会使电表屏幕变亮,那就是先交费后用电的费控居民客户电表内预存的电费余额低于预警值。

以北京为例,当电表内预存的电费低于100元时,电表屏幕就会长亮,提醒居民该充值了。

当然,各地的情况略有不同。余额少于多少电表屏幕会亮起,要看居民与供电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里边约定的金额是多少,有100元的,也有50元、30元的不等。

另外,电表出现故障的多种情况,也会使电表屏幕变亮。一般电表亮屏的同时,屏幕上还会出现Err-**的代码。这些代码分别是啥意思呢?

关于这个,头条君早就做过科普啦,点这里复习→电表上的神秘数字和小红灯,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电表亮灯,会不会浪费自家的电?

电表屏幕一直亮着、小灯一直闪着,用的是谁的电呢?是居民自己家的电吗?

放心吧,电表亮屏不会使用您家的电。(其实这个用电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电表的用电线路接在电表前边,也就是说电表的耗电是不计入自己表内的。换句话说,电表消耗的电量由供电公司来“买单”。

这个道理很简单,想想,如果您家预存的电费用完了、停电了,电表是不是并不会罢工?

遇到电表异常,该怎么办?

如果遇到电表异常的情况,请赶紧联系供电公司报修。

千万不要自己拆、修电表哦!

万一把电表弄坏了,您可得自己负责;就算拆不坏,把封印损坏了,也不得了,说不定要背上窃电嫌疑……

楼主:
您注意过家里的电表屏幕吗?一般情况下,电表屏幕是不亮的,但有时候它会突然变亮。

头条君家的电表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看到别人家电表都是好好的,唯独自己家电表变成这样了,头条君脑子里闪过N个问号~

这电表是怎么了?

会不会影响计量?

费不费电?

来自Z市的赵先生也和头条君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电表变亮还有神秘代码,咋回事?

“是供电公司吗,整个电表箱里只有我家的电表屏幕一直亮着,是不是电表坏了?你们能赶紧来给换一块新电表吗?”1125日,Z市供电公司员工陈祥谋接到裕桥花园赵先生的电话,他和同事孟海涛立即前往查看。

两人来到裕桥花园看了看赵先生家的电表。屏幕上显示了一串代码Err-04”。

这是什么意思?

孟海涛告诉赵先生说:“这个代码的意思是您家电表里的纽扣电池没电了。“

这样的电表还跑得准吗?

电池没电会不会影响电表计量呢?

孟海涛继续解释道:”电池是负责给电表里的时钟供电的,电池没电,其实并不影响电表的计量,您不用担心。”

为了彻底打消赵先生的疑虑,两人迅速为他更换了新电表。

电表屏幕变亮还有啥原因?

除了赵先生遇到的这种Err-04”电表电池没电以外,还有一种常见情况也会使电表屏幕变亮,那就是先交费后用电的费控居民客户电表内预存的电费余额低于预警值。

以北京为例,当电表内预存的电费低于100元时,电表屏幕就会长亮,提醒居民该充值了。

当然,各地的情况略有不同。余额少于多少电表屏幕会亮起,要看居民与供电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里边约定的金额是多少,有100元的,也有50元、30元的不等。

另外,电表出现故障的多种情况,也会使电表屏幕变亮。一般电表亮屏的同时,屏幕上还会出现Err-**的代码。这些代码分别是啥意思呢?

关于这个,头条君早就做过科普啦,点这里复习→电表上的神秘数字和小红灯,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电表亮灯,会不会浪费自家的电?

电表屏幕一直亮着、小灯一直闪着,用的是谁的电呢?是居民自己家的电吗?

放心吧,电表亮屏不会使用您家的电。(其实这个用电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电表的用电线路接在电表前边,也就是说电表的耗电是不计入自己表内的。换句话说,电表消耗的电量由供电公司来“买单”。

这个道理很简单,想想,如果您家预存的电费用完了、停电了,电表是不是并不会罢工?

遇到电表异常,该怎么办?

如果遇到电表异常的情况,请赶紧联系供电公司报修。

千万不要自己拆、修电表哦!

万一把电表弄坏了,您可得自己负责;就算拆不坏,把封印损坏了,也不得了,说不定要背上窃电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