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系统的12个常见故障解析

楼主(2019-12-01):
视频监控应用范围广,遇到的故障现象也特别多,如何针对不同的故障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对提高监控系统质量,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意义重大。下面就个人的一些工程经验谈谈视频监控系统的常见故障点和解决故障的经验。

1、短路

由于监控系统其设备之间的连接涉及很多条线路,如果处理不好,特别与主要设备相接的线路连接不当或连接错误,就会出现断路、短路、线间绝缘不良、误接线等导致设备性能下降甚至毁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故障现象冷静分析与排查,判断哪些线路连接出现问题时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故障现象。另外,需注意各系统设备与各种线路的连接应符合监控系统长时间运行的要求。

2、干扰

传输线缆的特性阻抗不匹配可能导致在监视器画面上产生若干条间距相等的竖条干扰,且干扰信号的频率基本是行频的整数倍。这种干扰现象是由视频电缆的特性阻抗和分布参数都不符合要求而综合引起的。对于此类干扰应尽量使系统内各设备阻抗匹配,特别在选购视频电缆时,要确保线缆质量,必要时应对电缆进行抽样检测。

3、通信接口或通信协议等参数未设置好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控制主机与解码器或控制键盘等有通信控制关系的设备之间。也就是说,选用的控制主机与解码器或控制键盘等,在工程安装时没有设置好通信协议等参数所造成的,所以,主机、解码器、控制键盘等在安装时应注意通信协议等参数的设定。

4、视频干扰的常见故障

*在监视器的画面上出现一条黑杠或白杠,并且向上或向下滚动,其即是所谓的50HZ工频干扰。这种干扰多由因前端与控制中心两个设备的接地不当形成电位差环路进入系统引起的,也有可能设备本身电源性能下降引起。

*图像有雪花噪点,这类干扰主要由传输线上信号衰减以及耦合了高频干扰所致。

*视频图象有重影,或是图像发白、字符抖动,或是在监视器的画面上产生若干条间距相等的竖条干扰。这是由于视频传输线或者是设备之间的特性阻抗不是75Ω,导致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斜纹干扰、跳动干扰、电源干扰。这种干扰轻微时不会淹没正常图像,但严重时使图像扭曲而无法观看。其产生的原因较多也较复杂,比如视频传输线的质量不好,特别是屏蔽性能差,或是供电系统的电源有杂波,也可能因为系统附近有很强的干扰源。

*大面积网纹干扰,也称单频干扰。这种现象主要由于视频电缆线的芯线与屏蔽网短路、断路造成的故障,或因BNC接头接触不良所致。

5、电源问题引发的设备故障,主要有如下几种可能:

*供电线路或供电电压不正确;

*功率不够(或某一路供电线路的线径够,降压过大等);

*供电系统的传输线路出现短路、断路、瞬间过压等。

需注意的是,因供电错误或瞬间过压会导致设备损坏的情况发生。因此在供电之前,一定要认真严格地进行核对与检查,绝不能掉以轻心。

6、因视频电缆的芯线与屏蔽网短路、断路而造成的故障

这种故障的表现形式是在监视器上产生较深较乱的大面积网纹干扰,以至图像全部被破坏,无法形成图像和同步信号。这种情况多出现在BNC接头或其它类型的视频接头上。即这种故障出现时,往往不会是整条信号线路出现问题,而仅仅出现在那些接头不好的路数上,只要认真逐个检查这些接头,就可以解决。

7、由传输线引入的空间辐射干扰

出现这种干扰现象,多是因为在传输系统、系统前端或中心控制室附近有较强且频率较高的空间辐射源。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一是在构建系统时,做到对周边环境的全面了解,进而设法避开或远离辐射源;其次是当无法避开辐射源时,对前端及中心设备加强屏蔽,对传输线的管路采用钢管并良好接地。

8、云台的故障

云台常见故障多在使用不久就运转不灵或根本不能转动。这种情况除去产品质量原因外,一般由以下各种原因造成:

*只允许摄像机正装的云台,在使用时采用了吊装的方式。吊装方式导致云台运转负荷加大,故使用不久就会导致云台的传动机构损坏,甚至烧毁电机。

*摄像机及其防护罩等总重量超过云台的承重。特别是室外使用的云台,往往防护罩的重量过大,常会出现云台转不动(特别是垂直方向转不动)的问题。

*室外云台因环境温度过高、过低或防水、防冻等性能不良而出现故障甚至损坏。

*距离过远时,操作键盘无法通过解码器对摄像机(包括镜头)和云台进行遥控。这主要是因为距离过远时,控制信号衰减太大,解码器接受到的控制信号太弱引起的。这时应该在一定的距离上加装中继盒以放大控制信号。

9、矩阵主机对图像切换不干净。

这种故障一般表现在选切后的画面上,如叠加有其它画面干扰,或有其它图像的行同步信号干扰。其由矩阵切换开关质量不良,达不到图像之间隔离度的要求所造成的。如果采用的是射频传输系统,也可能是系统的交扰调制和相互调制过大而造成的。

10、监视器的图像对比度太小,图像淡。

这种现象如不是控制主机及监视器本身的问题,就是传输距离过远致使视频传输线衰减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入线路放大和补偿的装置。

11、图像清晰度不高、细节部分丢失

这种情况严重时可能出现彩色信号丢失或色饱和度过小等现象,其为图像信号的高频端损失过大,即3MHz以上频率信号的丢失造成的。这种情况因传输距离过远造成高频信号衰减过大,而中间又无放大补偿装置;或因视频传输电缆分布电容过大;或因传输环节中在传输线的芯线与屏蔽线间出现了集中分布的等效电容。

12、色调失真。

这是在远距离的视频基带传输方式下容易出现的故障现象。也主要由传输线过长,引起信号高频段衰减过大造成的,这种情况应加补偿器。

一个大型的、与防盗报警联动运行的视频监控系统,是一个技术含量高、构成复杂的系统。虽然可能出现各种故障现象,但只要在设备和器材的选用上把好质量关,并严格按标准和规范施工,一般不会出现大问题。而一旦出现问题,只要做到冷静分析思考,都能较快地解决问题。

我们开启了弱电学习资料平台,里面有各类弱电学习资料,供大家选择。点击下面图片即可进入。